[LED驱动] 阻容降压方案的弊端是什么,高手进

楼主(2013-09-26):
最近经常接到客户投诉死灯,并且都是阻容降压方案的球泡灯或者日光灯,死灯现象基本都黑金线焊点烧黑,感觉是阻容降压方案不成熟所致,可是有不知道这个方案多LED产品有多大的弊端,拿方面的弊端?

我的回答是:
我对电路还是不怎么了解,我曾经也问过一些懂这方面的专家,他们应该是这行最早用这个方案的,他们并且有申请专利。他们有的说使用阻容降压电路的LED不适合用并联电路;也有的说是要加一个整流桥。具体的我也不懂

网友A:
阻容降压并不能稳压更不能恒流,LED是恒流器件,电流对其影响很大,一旦来个浪涌电流或者供电波动下,死翘翘是必然的。所以LED电源对电流控制是要求比较高的,电压可以在允许内波动,但是电流一定要精确

网友B:
赞同楼上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并不能稳压更不能恒流,LED是恒流器件,电流对其影响很大,一旦来个浪涌电流或者供电波动下,死翘 ...

这方面还真心不懂,期望电源板的专家大哥没多帮忙

楼主:
我的回复,

网友C:
不稳定把1·····

网友D:
阻容降压的方案早就不用了,很不稳定的。

网友E:
WLED有10倍的浪涌电流耐受能力, 但不过RC驱动如果在电网电压峰值处投入电路, 浪涌电流可达十A, 如果没有电容缓冲, 过电流上百倍, 要不了多少回合就挂掉了. 参数需要精心计算,限确保LED的瞬态电流不超过额定值的10倍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WLED有10倍的浪涌电流耐受能力, 但不过RC驱动如果在电网电压峰值处投入电路, 浪涌电流可达十A, 如果没有电 ...

学习了

网友G:
进来看哈子,好多高手在这里啊

网友H:
阻容降压两头受气
负载变化大不行
输入波动大不行
没有法子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稳定把1·····

知道不稳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阻容降压的方案早就不用了,很不稳定的。

你们是不用了,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照明厂家在用了:lol
成本惹的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看看学习了

一起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WLED有10倍的浪涌电流耐受能力, 但不过RC驱动如果在电网电压峰值处投入电路, 浪涌电流可达十A, 如果没有电 ...

高手大师级的人物在此,谢谢您,
改天有时间再把这个观点转播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一起学习,我是真心的不懂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进来看哈子,好多高手在这里啊

天天有看啊,就是没有第一时间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阻容降压两头受气
负载变化大不行
输入波动大不行

简短,精要所在

网友J:
申明:是转载的内容

电容降压限流式电源

将交流市电转换为低压直流的常规方法是采用变压器降压后再整流滤波,当受体积和成本等因素的限制时,最简单实用的方法就是采用电容降压式电源。
电容降压式简易电源的基本电路如图3,C1为降压电容器,D2为半波整流二极管,D1在市电的负半周时给C1提供放电回路,D3是稳压二极管R1为关断电源后C1的电荷泄放电阻。在实际应用时常常采用的是图2的所示的电路。当需要向负载提供较大的电流时,可采用图3所示的桥式整流电路。整流后未经稳压的直流电压一般会高于30伏,并且会随负载电流的变化发生很大的波动,这是因为此类电源内阻很大的缘故所致,故不适合大电流供电的应用场合。
器件选择
1.电路设计时,应先测定负载电流的准确值,然后参考示例来选择降压电容器的容量。因为通过降压电容C1向负载提供的电流Io,实际上是流过C1的充放电电流Ic。C1容量越大,容抗Xc越小,则流经C1的充、放电电流越大。当负载电流Io小于C1的充放电电流时,多余的电流就会流过稳压管,若稳压管的最大允许电流Idmax小于Ic-Io时易造成稳压管烧毁。
2.为保证C1可*工作,其耐压选择应大于两倍的电源电压。
3.泄放电阻R1的选择必须保证在要求的时间内泄放掉C1上的电荷。
设计举例
图2中,已知C1为0.33μF,交流输入为220V/50Hz,求电路能供给负载的最大电流。
C1在电路中的容抗Xc为:
Xc=1 /(2πf C)= 1/(2*3.14*50*0.33*10-6)= 9.65K
流过电容器C1的充电电流(Ic)为:
Ic = U / Xc = 220 / 9.65 = 22mA。
通常降压电容C1的容量C与负载电流Io的关系可近似认为:C=14.5 I,其中C的容量单位是μF,Io的单位是A。
电容降压式电源是一种非隔离电源,在应用上要特别注意隔离,防止触电。

网友K:
做简单的,要求不高的是可以的。

网友L:
小家电很多用阻容,需要注意谐波干扰,LED死灯,芯片的质量不可靠占主要原因。

楼主(2013-10-26):
引用 网友J:
申明:是转载的内容

电容降压限流式电源

学习了,隔离都还好,大家都是自己买个外壳装上就隔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简单的,要求不高的是可以的。

这个我了解过,做阻容降压的方案不能做出口,很多的认证均过不了;因为是低成本,目前仅在国内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小家电很多用阻容,需要注意谐波干扰,LED死灯,芯片的质量不可靠占主要原因。 ...

学习了,如果用阻容降压方案,电流波动范围不能太大,这个应该是最基本的,至少我目前是这样理解的;LED发光晶片确实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稳定

:lol谁都知道不稳定了

网友N:
阻容降压还是很多人小厂在用的  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N:
阻容降压还是很多人小厂在用的  成本低。

这个还真没有参详过是大厂用还是小厂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没有参详过是大厂用还是小厂用

版主 国内有LED做的好的企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版主 国内有LED做的好的企业吗

有大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