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LM386问题:这波形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9-26):
以下电路图用386产生方波,请各位帮分析以下波形的毛刺是什么问题。波形为原理图标注输出点的波形

网友A:
E16有微分嫌疑

网友A:
你这IC是358?

网友B:
对楼主这个电路表示百撕不得其姐,输出信号被10uF电容微分了,但是楼主如何用隔直的电路输出的数字信号?平台阶段是怎么输出的?为啥不用比较器来输出?

版主都用这种“百撕不得其姐”既不规范也不准确的文字。版主是不是觉得“百撕不得其姐”生动有趣?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IC是358?

是LM386该电路用来产生方波

pjy
晕,俺眼花了386看成了358
pjy
358长这么多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对楼主这个电路表示百撕不得其姐,输出信号被10uF电容微分了,但是楼主如何用隔直的电路输出的数字信号?平 ...

是这两天被坛子里的小伙伴们发明出来的新词呢。楼主还是木响应偶滴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这两天被坛子里的小伙伴们发明出来的新词呢。楼主还是木响应偶滴问题呢。 ...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版主也用这个词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版主也用这个词汇

版主错别字了,是骑。

网友E:
正常,所谓方波都是近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