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钽电容标号啥意思?求高手帮看一眼

楼主(2013-09-26):
一个钽电容上面的标号是100V K 0045
是耐压100V,精度K级,的意思吗?
那0045呢?4*10^5 PF=0.4μF?是这个意思吗?

另外黄色钽电容上面那个小铁圈是干吗的?测试点吗?

求高手指点下,小鸟先行谢过了

网友A:
这么问,那个黄色的是什么电容?标识***是什么意思?还有什么标识
那应是测试点

网友B:
那个是给测试的方便夹的测试点。

网友B:
黄色的应该是校正电容,不是钽电容!
你百度下CL23B 电容

网友C:
黄色的不是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