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刚刚犯二,AD采样电压接高了,片子烧了!

楼主(2013-09-26):
一块28335的板子,AD采样不大会,做实验……刚开始3v以内,没问题,结果脑子一短路,接到6V上了,板子利马完蛋了!想问一下,AD采样是直接接的DSP芯片,这样是不是就直接把片子给烧了呀!一个片子好贵的说,要80块钱!:'(

网友A:
这个接错是可以原谅的  但是AD口没有做箝位保护就不对了  设计不合理
AD口有时候只会烧坏一个   DSP烧坏最明显的情况就是电源短路
还有就是仿真器连接不上

网友A:
嗯  28335不知道TI官网上能不能申请到样片  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错是可以原谅的  但是AD口没有做箝位保护就不对了  设计不合理
AD口有时候只会烧坏一个   DSP烧坏最 ...

确实是这样的,看来真是DSP芯片坏掉了。刚刚去TI官网看了,28335缺货,没法申请了!开来之后送回厂家维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的,看来真是DSP芯片坏掉了。刚刚去TI官网看了,28335缺货,没法申请了!开来之后送回厂家维修 ...

送回厂家修价格会高些    你能不能吹下来芯片  自己买一块焊上

网友B:
只能同情你了 我一直担心哪天不正常也做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回厂家修价格会高些    你能不能吹下来芯片  自己买一块焊上

昨天TI的28335缺货,今天早上一看,又有货了!申请了一个,已经往这儿寄了!板子厂家免费维修,只需要付寄过去的邮费就行!不过十一假期,维修起来比较慢……: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同情你了 我一直担心哪天不正常也做错事

以前没意识到DSP这么脆弱,以后接AD的时候可得小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TI的28335缺货,今天早上一看,又有货了!申请了一个,已经往这儿寄了!板子厂家免费维修,只需要付 ...

厂家还不错    比较脆弱  注意灌电流等

网友C:
这个接错是可以原谅的  但是AD口没有做箝位保护就不对了  设计不合理

网友D:
多犯错误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犯错误是好事

:(都是钱啊!而且导师很抠,哎……要不是从TI申请一个片子,估计这次的80块就自掏腰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钱啊!而且导师很抠,哎……要不是从TI申请一个片子,估计这次的80块就自掏腰包了。 ...

申请到了   那就好    保证焊接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是钱啊!而且导师很抠,哎……要不是从TI申请一个片子,估计这次的80块就自掏腰包了。 ...

经济上有拮据是正常的,工作就好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申请到了   那就好    保证焊接没问题!

我直接邮寄给厂家,然后给他芯片,他管着维修,嘿嘿……我自己还真焊不来!!: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济上有拮据是正常的,工作就好了,加油

谢谢: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直接邮寄给厂家,然后给他芯片,他管着维修,嘿嘿……我自己还真焊不来!! ...

焊接还可以  主要是没热风枪取不下来
有机会可以焊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还可以  主要是没热风枪取不下来
有机会可以焊接试试

恩,以前试过引脚少点儿的芯片,DSP这么多引脚,这么贵的没弄过,不大敢弄!: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以前试过引脚少点儿的芯片,DSP这么多引脚,这么贵的没弄过,不大敢弄! ...

值得一试  有了助焊剂  就没啥问题

网友E:
用过FPGA的表示这种烧片子烧IO很正常:)

网友F(2014-04-02):
看了这个帖子,好多的热心大神,学习的信心大增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这个帖子,好多的热心大神,学习的信心大增哦。

恩,这里有不少厉害的来帮助我们!尤其是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