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3-09-26):
“ 隔离变压器是一种1/1的变压器。初级单相220V,次级也是单相220V。或初级三相380V,次级也是三相380V。首先通常我们用的交流电源电压一根线和大地相连,另一根线与大地之间有220V的电位差。人接触会产生触电而隔离变压器的次级不与大地相连,它的任意两线与大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人接触任意一条线都不会发生触电,这样就比较安全。”
是不是一定为1:1?初级与大地相连是什么意思啊 三相四线的前端吧  与地相连了那是不是和零线也连着啊

网友A:
隔离变压器通常指仅起电气隔离作用,么有变压作用的,1:1的变压器;
可变压的,通常叫调压器,有自耦调压器(非隔离),隔离调压器。。。
零线就和大地相连。。。

网友B:
零线本身就是和大地相连的,站在地上摸火线,会通过人的身体和零线产生电位差,所以会触电,站在和大地绝缘的绝缘体上摸火线,身体会和火线等电位,无法和地行成通路。人之所以会触电,是因为有电流流过身体,电压只是决定电流的大小而已。如果没有电流或者是电流极小,就算有上万伏的电压,也无法对人体构成伤害,人体电阻和电压决定了流过人体的电流,而电流又决定了对人体的伤害

网友C:
3楼说的对

网友D(2014-11-20):
3楼说的真好

网友E:
咳!…咳咳…
  三相五线制!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