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定时器的溢出事件和更新事件

楼主(2013-09-26):
STM8定时器的溢出事件和更新事件各指的什么,溢出事件时候那些寄存器的值会改变,更新事件时又有那些寄存器的值会改变呢

网友A(2013-11-06):
1、UG:产生更新事件 (Update generation),新初始化计数器,并产生一个更新事件。
2、UIF:更新中断标记 (Update interrupt flag) 位0 当产生更新事件时该位由硬件置’1’。它由软件清’0’。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2位。第一个用来产生计数器更新时间,并清除当前计数器。第二个是中断的产生,可能是由于外部事件、定时器等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