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照明替换比列

楼主(2013-09-26):
各位好,我们公司想把现有的照明灯管逐步的替换成LED灯管,所以我想请教下假如是普通的80W灯管要换成多大功率的LED灯与60W的莹光灯要替换成多少W的LED灯不影响照明效果?

  如果能帮忙确定下那就太感谢啦.

网友A:
目前阶段,60W的白炽灯可用10W的LED球泡灯替换,36W的荧光日光灯可用12-18W的LED日光灯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阶段,60W的白炽灯可用10W的LED球泡灯替换,36W的荧光日光灯可用12-18W的LED日光灯替换。 ...

恩,谢谢

网友B:
LED的功效一般是荧光灯的2.5倍,是普通白炽灯的2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