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C6678芯片的封装文件

楼主(2013-09-26):
求C6678芯片的封装文件,去ti官网上下载它自带的TMS320C6678_CYP_841.bxl 用ultra一直出现错误,无法生成altium 的芯片封装,求哪位大神以前做好过的封装,发邮箱52228254@qq.com谢谢了
用ultra转换完后,再用altium 打开那个txt文件,总提示有错误,无法导出封装的两个library

软件使用步骤
http://blog.csdn.net/zjt289198457/article/details/8627499

网友A:
封装, 根据尺寸和说明, 应该在库里能够找到一样的封装直接使用.

网友B:
不是打开txt文件,我记得有很详细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 根据尺寸和说明, 应该在库里能够找到一样的封装直接使用.

我把那个bxl文件上传了,你能看下吗,谢谢了

网友C:
这个芯片的没有用过TI官网上的封装
就是 如果是PCB封装 我觉得你可以根据datasheet到库里随便找一个
你上传的  我明天拿orcad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