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问题

楼主(2013-09-26):
ADC里面有个非线性误差参数,所选的ADC的INL为+/-2.5LSB,那么是否可以这么理解:最差情况下,两次测量同一电压,该ADC转换结果可能会相差5LSB?

网友A:
INL当然越小精度越高

网友B:
该ADC偶尔会出现两次测量相差1LSB

如果是这样,那么该ADC电路已经很稳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NL当然越小精度越高

是的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E:
我也来学习的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