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接口问题

楼主(2013-09-26):
(无正文)

网友A:
M3内核一般也有,还有LPC2478也有。种类繁多你选你适合的。

网友B:
图形化人家界面效果要好的话,就需要处理器的速度很高才行;
所以建议你选用CORTEX-A8, A9之类的处理器吧;这类处理器的主频在600MHz以上。

网友C:
STM32F103 – 72 MHz, up to 1 Mbyte of Flash with motor control, USB and CAN
STM32F105/107 – 72 MHz CPU with Ethernet MAC, CAN and USB 2.0 OT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形化人家界面效果要好的话,就需要处理器的速度很高才行;
所以建议你选用CORTEX-A8, A9之类的处理器吧; ...

很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