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据说可以用熔丝位简单的加密AVR,但我尝试失败

楼主(2013-09-26):
目的:别人直接读出我的程序不能正常使用。我不需要很复杂的方法。
我是在“加密芯片”的熔丝位写入了0xFC(LB2=0, LB1=0)。但是芯片既没有正常工作(如果正常工作我能看得出),又不能重新下载程序,杯具了……是我的方法错了吗?具体怎么配置熔丝位呢?

网友A:
“加密芯片” 熔丝位写入了0xFC(LB2=0, LB1=0)。正确的, 这是数据手册的规范做法.
但是这个加密方法并不保险. 应该还是能够下载的.

网友B:
不能下载的错误提示是什么

网友C:
多上网看看资料,就可以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上网看看资料,就可以知道了

有什么配置错的吗?现在是既不能正确运行,又不能重新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下载的错误提示是什么

类似是提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请检查芯片及USBASP是否连接正常连接”,原来还是好好的,电路都没改过,配置熔丝位会导致这样吗?我也应该没有配置reset引脚为IO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类似是提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请检查芯片及USBASP是否连接正常连接”,原来还是好好的,电路都没改过, ...

用的ASP和具体的下载软件是哪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ASP和具体的下载软件是哪个型号?

progisp+usbasp

网友B:
换一个asp试试  先排除硬件问题

楼主(2013-10-27):
progisp+usbasp 是可以的。谢谢各位

网友D(2014-12-04):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