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开发板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3-09-27):
关于stm32输出pwm波控制l298n,发现用5v 700mA的手机电源作为stm32供电电源时,水泵基本不转,但是让电脑usb口作为stm32供电电源时,水泵工作正常,求指教(在网上查到usb为5v 500mA左右)

网友A:
你确定你的手机电源能够达到5v 700mA的能力?

网友B:
通过DCDC芯片实现吧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的手机电源能够达到5v 700mA的能力?

手机充电器上面这么写的,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把手机充电器作为stm32开发板电源,输出的pwm控制的水泵基本不转,而用usb口作为stm32的电源,水泵工作正常,这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机充电器上面这么写的,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把手机充电器作为stm32开发板电源,输出的pwm控制的水泵基本 ...

这个说明你的5V 700mA是虚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机充电器上面这么写的,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把手机充电器作为stm32开发板电源,输出的pwm控制的水泵基本 ...

充电器带负载能力不行,要么是电压上电被拉低,单片机直接复位了,你用示波器看下,要么就是根本输出不了700m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