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是否有预留的外扩的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

楼主(2013-09-27):
STM32F103ZET6是否有预留的外扩的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应该从哪里找,从参考手册里看么?求大侠指点

网友A:
有的.
看看FSMC那部分,还有相关的IO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
看看FSMC那部分,还有相关的IO配置.

能不能说的再详细点,我不是很明白。:lol谢谢了

网友B:
参考stm32应用笔记AN2784,和驱动外部存储器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stm32应用笔记AN2784,和驱动外部存储器的例程

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