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光源] 金线发黑

楼主(2013-09-27):
昨天问题:
狂人前辈,这两天我遇到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一大功率产品用的是1.0mil的金线,在300的电流测试参数后,再放进高温储存1000,结果发现金线发黑,按道理来说,金线不容易发黑啊,如果说是氧化,也不何能呀,三根线只有一个根!请指教

我是这样回复的:
高温储存1000是什么意思。麻烦你再把储存条件告知一下,高温是多少度,储存的时间又是多久,300毫安测试了多久,有没有加散热基板测试。按照道理讲不可能发生这样的状况,最后建议最好能发张图片来看看。
各位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网友A:
高温储存有没有加电?加电时候三根金线电流分配是否均匀?金线不可能发黑的,是金线周围的胶发黑了
ps:版主是cnledw网的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温储存有没有加电?加电时候三根金线电流分配是否均匀?金线不可能发黑的,是金线周围的胶发黑了
ps:版 ...

高温储存没有通电,
是的,最近转战21i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