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此控制电路的作用,兄弟帮忙

楼主(2013-09-27):
G1输入的是方波!G2接MOS的栅极,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和这个比较起来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形成放电回路吧,我觉得波形会好一些。。。个人意见

网友B:
mos的栅漏极间有电容,为了加速mos关断需要给一个泄放路径,上图就是一个例子,不过我见到的多是用一个pnp管

网友C:
加快关断速度。GS 之间是有电容的。开启通过r105给电容充电。关闭是通过2个电阻一起对电容放电。

楼主:
非常感谢,明白!!!

网友D:
加速通道

网友E(2013-10-28):
没什么用吧 ?
你去掉,然后测试看嘛,用示波器看
可能要用高速的输入脉冲测试

网友F:
这是对mos管,或者IGBT的驱动电路,加速关断作用。管子的开通和关断都有能量损耗,加速关断是为了减小损耗。

网友G:
呵呵 明显应该是放电用的

网友H:
加速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