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突然想到电路分析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9-27):
(无正文)

网友A:
这就是designer或engineer的魅力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designer或engineer的魅力所在。。。

什么意思?您的意思是说电路专家设计会把所有误差都考虑到吗?

网友B:
容差设计....,这不是《电路分析》所考虑的问题。

要彻底弄懂,需要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基础,譬如那个“相关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差设计....,这不是《电路分析》所考虑的问题。

要彻底弄懂,需要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基础,譬如那个 ...

您说的好像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说的这个误差是可以确定的,因为每个器件出厂前都测出了它的参数曲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好像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说的这个误差是可以确定的,因为每个器件出厂前都测出了它的参数曲线 ...

误差是个随机分布,没有“确定”一说。要说确定,也只是其统计特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designer或engineer的魅力所在。。。

对头,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是设计首要。
元件精度为20%,系统精度做到1%,不是不可以。

网友D:
分级设计提要求,留校正环节,如果加上软件补,设备精度可以远远高于器件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