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3-09-27):
STM8L152,开启中断线0,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中断,PA0口与PB0口设为上拉输入带中断。

问题来了,PA0或PB0任何一个接低电平,另一个都不能触发中断。
如果PA0或PB0都不接低电平,另一个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能触发中断。

网友A:
没看到你的问题在哪里,全都是“。”,好歹你加一句“怎么回事?”。
“如果PA0或PB0都不接低电平,另一个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能触发中断。”你这句话我没看懂,你前半句用“或”加“都”,我不知道是单个不接低电平还是两个都不接低电平。但看你后半句的“另一个”,
所以你想说的意思是“如果PA0或PB0不接低电平,另一个上升沿和下降沿则能触发中断。”?
测测是不是两个引脚连在一起了。

网友B:
PA0或PB0任何一个接低电平,是不会影响另一个触发中断的,看看是不是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0或PB0任何一个接低电平,是不会影响另一个触发中断的,看看是不是其他原因。 ...

假如pa0开中断不接低电平,PB0能进中断。
如果pa0开中断接低电平,pB0就无法进中断。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中断触发方式要设置一下,设为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单片机默认的是下降沿和低电平触发,看一下你EXTI_CR1的设置好了没?EXTI_CR1应该等于0x0c。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pa0开中断不接低电平,PB0能进中断。
如果pa0开中断接低电平,pB0就无法进中断。
这是什么原因? ...

中断触发方式要设置一下,设为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单片机默认的是下降沿和低电平触发,看一下你EXTI_CR1的设置好了没?EXTI_CR1应该等于0x0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触发方式要设置一下,设为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单片机默认的是下降沿和低电平触发,看一下你EXTI_CR1的 ...

我还是上代码吧,主函数的

        EXTI->CONF1=0x20;
        GPIO_Init(GPIOE,GPIO_Pin_7,GPIO_Mode_In_PU_IT);//k5
        GPIO_Init(GPIOE,GPIO_Pin_6,GPIO_Mode_In_PU_IT);//k6
        EXTI_SetPortSensitivity(EXTI_Port_E,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ITC_SetSoftwarePriority(EXTIE_F_PVD_IRQn, ITC_PriorityLevel_0);

       GPIO_Init(GPIOG,GPIO_Pin_6,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enableInterrupts();

中断文件:

INTERRUPT_HANDLER(EXTIE_F_PVD_IRQHandler,5)
{
     sim()
     delay_ms(20);
     GPIO_ToggleBits (GPIOG,GPIO_Pin_6);//中断内翻转PG6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IT_PortE);
    rim()
}

网友B:
你还是在线调试一下看看,是总在进中断还是根本就不进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在线调试一下看看,是总在进中断还是根本就不进中断。

早在线调试过了,一个接低电平,另一个跟本就不进中断。

看来大家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C:
外部中断只能用在其中一个口上吧?

网友B:
你有STM8L152中文用户手册不?上传一份让我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外部中断只能用在其中一个口上吧?

PA、PB它们应该有各自的中断向量的,也应该有两个中断函数的(PS:我用的是stm8s单片机就是这样的,不知这个单片机与你用的那个有多大的区别)。

网友D(2018-07-25):
好像是有这个问题

PG4,PG5接下拉电阻,按键接VCC,设计成上升沿中断。
PORT G 配置成端口中断,现在的问题是:
只配置PG4,按钮按下都可以进入中断,
只配置PG5,按钮按下也可以进入中断;
但是同时配置PG4 PG5,2个按钮按下都不能进入中断,感觉只能设置一个中断,不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