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329 静态电流怎么那么大啊?

楼主(2013-09-27):
我是按资料上的应用电路做的,EN控制脚我是直接串个几百K的电阻接输入电源的,现在空载也有20mA的功耗,如果这样算的话100mA内效率很低了,请问题是什么原因呢?请那位可以帮忙争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A:
看下你VFB上的分压电阻是多少,是不是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你VFB上的分压电阻是多少,是不是太小了。

我做输出4.2V,VFB脚  R2  22K是固定值的,R1我现在用的是97K,输出就是4.2V了。

网友B:
用轻载高效的54329e,你电感太小了回流电流大,有可能用尽可能大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