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loat类型变量自动舍去小数 这么简单的代码也有问题?

楼主:
上图,(图片顺序怎么到了,图1在最下面,图8为最后一张)stm32 单步在线仿真,定义一个float变量c,赋值为3.456时结果没问题,赋值为10/3时,结果只是3。最后乘以1000,结果3000,确定小数点后没有数字了。多谢各位,帮忙看一下。

确定小数点后面没有数字了

确定小数点后面没有数字了

乘以1000,

乘以1000,

结果为3.0

结果为3.0

运行c=10/3后

运行c=10/3后

变量结果正确

变量结果正确

运行c=3.456之后

运行c=3.456之后

变量初始值为0

变量初始值为0

初始程序间断点

初始程序间断点

网友A(2013-09-27):
这种问题跟STM32没有关系,关键取决于编译器,LZ用什么编译器?

网友A:
试了一下,是LZ的问题,正确的写法是:
c = (float)10/3;
或者
c = 10.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是LZ的问题,正确的写法是:
c = (float)10/3;
或者

用的是IAR,我明白了,后面结果默认为int型了,所以向高精度变量赋值也是int型,而不是float型变量的问题。多谢多谢!

网友B:
它计算的时候只根据表达式本身进行转换,不管它会被传给什么样的变量

网友C:
不是很懂这一块啊   楼主   帮你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计算的时候只根据表达式本身进行转换,不管它会被传给什么样的变量

恩恩,已经明白了,多谢多谢

网友D:
这个是C语言的规定   看来楼主C的基础有待于加强啊

网友E:
楼主明白了就好

网友F(2015-04-05):
楼主C语言没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了半天::究竟   是不是 正确答案  c = (float)10/3;

个人觉得 板凳 是正确的————谢谢 板凳:

是的,分数都给他了,呵呵

网友H:
看看,这个是最基础的C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