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 请教大家一个关于DSP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3-09-27):
我现在正在学习TMS320F28335芯片,在看到其时钟模块时,实在不知道CLKIN和SYSCLKOUT之间有什么联系,是同一种时钟信号的不同叫法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是相等的
SYSCLKOUT 等于CPU 的时钟信CLKIN。 所以:OSCCLK=30MHz、 CLKIN=30MHz×10/2=15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相等的
SYSCLKOUT 等于CPU 的时钟信CLKIN。 所以:OSCCLK=30MHz、 CLKIN=30MHz×10/2=150MHz ...

谢谢您!顿时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顿时明白了!!!

那就好  多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