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奇葩问题

楼主(2013-09-27):
用AD两年多,现在突然发现了一奇葩问题,请大家指教!

         在画PCB的时候,最上面主文件的File木有了,如图,但在原理图编辑器中却有,这样所导致的问题就是生成不了Gerber了,我重新装了也不行,后来换10.0版本的还是这样,各位同仁以前是否遇到此类问题,请指点指点!

网友A:
哈哈  够奇葩的 坐等别人的回答;P

楼主:
还真是有意思的很,装另外的版本还是一个样子,其他的一切功能都正常,就这个!哎~

网友B:
大多是软件操作者自身习惯的问题

网友C:
  还有这个问题

网友D:
这是设置问题,通过设置可以改回来,具体步骤,不记得了。

网友E:
在软件里重置下。这个一般是**软件下自定义了显示。

网友F:
估计是你个人设置问题哦。使用多年,没遇到过。

网友G:
没遇到过,好像可以复位到初始设置。你在里面找找。

网友H:
学习~,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I:
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