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AD采样和故障分析问题

楼主(2013-09-27):
怎么利用采样求出来的电压、电流的有效值去分析是否有故障?是什么故障?用IF语句的话、这样写可以不?if(、、、) A相短路。。。我想要快速知道是什么故障、哪故障了的编程思路、还要怎么去连接上位机呢???

网友A:
先把自己表达描述问题的思维理一下。
感觉你的思维是跳跃的,和别人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自己表达描述问题的思维理一下。
感觉你的思维是跳跃的,和别人的不一样。 ...

具体是:1.我要写采样程序在频域中计算有功、无功、功率因素等参数。
        2.故障分析和写故障程序(三相电、分析短路、断路。清楚的知道是什么故障)。
        3.要掉电保存。
第一问我已经完成了、两表法和三表法都写了程序。故障也试着写了点、感觉不行、我不清楚的是、我根据连接的方式可以计算出故障时的电压和电流、根据这些去判断是什么类型的故障,假如A相短路、我用IF语句去判断、当进入if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去写了、1.直接写是什么故障吗?2.怎么去写才能让人在运行的时候很清楚的就知道是什么故障?3.怎么进行数据传输到上位机?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B:
买个现成的表。照着说明书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