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求助一些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楼主(2013-09-27):
一直用AD4和6,用了好多年了,这些问题虽然将就着也没事,但是总是很别扭。

1、 画pcb时,ctrl+c ctrl+v根本没用,必须选中后点复制按钮粘贴按钮来实现。
2、 有时候复制需要点复制按钮好几下才能复制成功。
3、粘贴时有时候复制出来的元件正好在鼠标指针上,有时候偏出好远。
4、拖拉元件时有时候能正好拖到中心点,有时候需要反复拖几次才能拉到中心。
5、空焊盘,莫名其妙的报错,几个焊盘没有网络,其中一个或几个一直报错,怎么改都没用。
6、大多时候规则确定后布线线与线间少于规则间距没法走线或者强行拉过去会变绿(报错),但是有时候不同网络线也可以重叠了,也不报错了,而且什么错误都不显示了(报错层设置我肯定设置上了)。此时,重启软件大多时候就好了。
7、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情况,总之一直将就着用,没用过其他软件,不知道pads,candence等会不会好用点。

网友A:
估计你不是在英文输入法下操作,而是在中文输入法下。先切换到英文输入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不是在英文输入法下操作,而是在中文输入法下。先切换到英文输入法下。 ...

试了,与输入法无关,难道是我用的版本问题?AD6.3

网友A:
那你在自定义按键里重新设置

网友B:
可能与输入法有关系,以前用万能五笔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C:
1,CTRL+C/V不是所有情况下都支持的吧,用按钮来实现吧,你的情况我也遇到过,AD6,9,10我都用过。
2,我也遇到过。
3,这个应该是做软件封装的时候没有指定元件的中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