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 线程理解

楼主(2013-09-27):
刚刚接触USB控制芯片,在CYUSB3014中用的是ARM9,如何理解FX3中线程的概念呢?我看SDK中的例程中的main()函数中只有对器件的初始化,却没有应用函数入口,求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帮顶……

看来还真的没多少人用啊,现在

网友B:
CYPRESS已经对ThreadX操作系统进行了封装,只需创建应用程序的线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YPRESS已经对ThreadX操作系统进行了封装,只需创建应用程序的线程就可以了。 ...

也就是说在SDK中有包含一个线程调度的操作系统吗?

网友B:
线程调度这些都是操作系统要做的事情,和应用线程关系不大。

网友C(2013-10-28):
懂了 谢谢楼上解答

网友D:
建议楼主找找ThreadXUserGuide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