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gerber文件是报错the film is too small for this PCB

楼主(2013-09-27):
PCB转gerber文件时,提示the film is too small for this PCB

将胶片X、Y坐标值改大无效,有说这种情况是因为PCB板框外有看不到的东西
可在PCB编辑界面缩小至最小也看不到板框外的东西,于是转成CAD,结果看到了

距PCB图形约2.5米远的右侧有两条直线,请教高手:怎样在PCB界面下删除这两条线?难道只有新建pcb后复制吗?

楼主:
发现原工程所在文件夹不能再使用了,需要新建工程,否则在原工程下添加新建的pcb后,仍然存在上述问题。

网友A:
导GERBER文件的时候改一下输出文件的尺寸

网友B:
有的可以在3D模式下发现,通过移动的方式,移动到2D的图纸内进行相删除,这个方法只能部分有效,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谢谢提供的帮助
急着送加工,所以采取新建工程,然后复制的办法。

网友C(2014-05-12):
专业PCB板打样50元/款,最低48元起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网上ERP系统计算价格和下单,方便快捷5分钟完成
(单面PCB板12小时,双面板24小时,多层板72小时加急打样)
1. 单双面板 5*5CM以内的,pcb打样50元/款;
2. 单双面板10*10CM以内的,pcb打样100元/款;
3. 多层板 10*10CM以内的,pcb打样400元/款。

网友D(2015-08-04):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29020272.html?an=0&si=6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我就照着做了,成功了~

网友E(2017-09-15):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PCB版图导入CAD尺寸图时有一条线在显示界面以外,看不到也不知道是哪个图层的,于是画完PCB后重新导出CAD图,CAD图上可以看到多出的那条线,看属性在哪个图层,返回到PCB版图中在那个图层画一条线,shift+F点这条线,弹出的选项卡图层那一项选same,点OK选中后删除即可

网友F:
Protel 99SE中处理办法:现将所有层都显示,然后sa(Select All),eei(DeSelect Inside),框住你的PCB外缘,Ctrl-Delete(Clear)删除。删除前可以用jt(Jump Selection)查看被选中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