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输出电流能力由什么决定。

楼主(2013-09-27):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按照你说的RT,那电流能力和所绕线圈的铜线的D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按照你说的RT,那电流能力和所绕线圈的铜线的D有关~~~

和铜线粗细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铜线粗细有关?

请参考线径和载流能力相关资料。如果无关,就不用那么多规格的铜线了。

网友B:
基本上 由温升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 由温升决定

啥?和温度有关,我是这个意思,比如我要做一个12,8A,另一个12v 20A电流输出能力的变压器,那么这两个变压器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C:
如果你要额定输出电流8A的变压器输出20A,那么该变压器发热功率至少增加到6.25倍(未考虑输出电压变化)。

网友D:
决定的条件不止一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和温度有关,我是这个意思,比如我要做一个12,8A,另一个12v 20A电流输出能力的变压器,那么这两个变 ...

区别就是通过各种手段, 比如增强散热, 降低绕组电阻等, 确保后者的温升与前者相同(相同的绝缘等级及运行环境)

网友E:
申请迅雷VIP账号1天

网友F:
如果漆包线的漆被烫化了话变压器就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