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型NTC 热敏电阻器损坏!

楼主(2013-09-27):
我板子上的电源回路设计有一个功率型的NTC 8D-9,最近听客户说电阻老是坏掉
我完全不相信,一个这么低阻值的热敏电阻也会坏掉。输入的是18V-2a的交流电。
附图。。

热敏电阻 型号NTC8D-9

网友A:
求上图。

图来了.....

网友B:
楼主的头像让我看出节奏感来了,,,好像小学时候打鼓的节奏

T_T......

网友C:
你见过坏的板子????有可能是客户忽悠你的。

没见过。

网友D:
NTC的规格要对才可以。

NTC8D-9

网友D:
引用 网友E:
NTC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温度热高电阻越小,用在这里干什么? 电流过大,温度升高 电阻减小,电流再变 ...

你理解错了,这里是和负载串联的。
冷态时,电阻大,冲击电流小。
正常工作时,电阻小,压降小,不影响后级负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NTC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温度热高电阻越小,用在这里干什么? 电流过大,温度升高 电阻减小,电流再变 ...

too young too simple
这是常见的防止大电容上电冲击的做法,冷态NTC电阻大,对电容充电电流小,工作起来后NTC发热电阻小,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G:
长期2A电流,估计发热挺大的!此元件最小电阻0.4欧,可换直径大点的,如8D20以上。

正经一本!

网友H:
是NTC质量不行导致的。

网友I:
“我板子上的电源回路设计有一个功率型的NTC”——
重新校验设计依据,工作状态,元件参数,还要注意NTC型号规格并不统一
然后考虑用户状况和供应商情况

网友J:
重新计算一下功率和散热,你会有所发现!

网友K(2014-11-24):
建议采用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TC + TVS 二极管的组合保护电路。串联的PTC推荐选取R60-200,用于限制电流。TVS二极管选取SMBJ18CA-TP,用于钳制电压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