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充電、无线充電]
充电误区那点事和电池医生类软件

楼主(2013-09-27):
一、几点事实:(对于锂电池)
1. 锂离子电池 (Li-ion Battery)在开始使用时不需要通过深度充放电来进行激活,因为电池的初始化及测试过程已经在制造电池的时候完成了。
2. 锂离子电池也没有所谓的“**效应”的,可以随时充电。
3. 建议定期对锂离子电池进行一次完全充放电的说法,仅仅是为了校准笔记本电脑和一些高端智能手机上的电量检测装置,并不是因为对电池本身有什么好处。
4. 实际使用中的锂离子电池是把若干个电芯连同一套安全保护电路以及多种安全装置一起封装成一块电池板。这些安全设计可以保证在过度充电、过度放电和短路时自动切断电池的电路;电池内部压力过高还会触发排气装置减压;电池温度过高则会触发热熔保护装置,阻滞锂离子的运动从而停止电池的电化学反应。
5. 一般锂离子电池的寿命可以达到XX次充放电循环,这里的1个充放电循环是指将电池电量用光然后再充满的过程。
6. 锂离子离子在完全充电的状态下长时间存放,其容量会发生明显损失。同样的,温度越高,锂离子电池的容量损失就越快,而这种损失是不可逆的。
7. 大多数里离子聚合物电池均采用一种快速充电方式,可迅速充满至80%的电量;然后再转变为连续补充式充电方式继续充电至电池满电量。
8. 电池医生仅仅是一个APP软件,无法控制手机的充电过程,也不会修改,改善,整理我们的充电过程。
二、几点建议:(对于锂电池)
1. 锂电池第一次使用时不要长时间充电,无需激活。
2. 保持频繁的浅度充放电,这样比深度充放电更有利于电池保养。
3. 对于数码相机这些分段显示电池大概电量的设备,是不需要定期完全充放电的。
4. 对于需要进行电量校准的手机或笔记本(保持电量检测装置的准确性),至多每月完全充放一次即可(低于20%电量至充满)。
5. 充电时保持温度不要过热,否则对电池容量会造成损害。温度越低越好,但考虑到设备的使用性,适宜的温度范围为:0℃-35℃,理想温度为室温22℃。
6. 不要让电量长时间保持在满电状态,例如:充满后要及时拔下充电线。否则对电池容量会造成损害。
7. 电量过低对电池的威胁更大,尽量不要使用手机到自动关机。
8. 长时间不使用电池时,建议保持40%上下的电量存储,并避免温度过高。1个月充放电一次,让其中的电子保持流动。
9. 电池医生没必要使用,对电池保养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可以提供提醒等作用,可依据个人喜好安装。
10. 电池是一种消耗品,,正确的操作有助于减缓电池性能退化的过程。但也无需刻意过度地关注此方面,保持良好的习惯,正常使用即可。一般1年后性能会有较多下降,2-3年以上可以考虑更换电池。

网友A:
好多观点让我认识到之前的好多误区,好贴

网友B:
2-3年更换电池?那我笔记本电池改换了啊!手机电池也该换了啊!

网友C:
锂离子,锂聚合物...有什么区别?再深入科普一下呗

网友D(2014-05-27):
也就是说电池医生都是没有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