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向如何检测?

楼主(2013-09-27):
条件:不碰轴,不装光栅或齿轮等,不贴反光条,对轴的外形无要求(即使输出轴无切口、无凸键、无凹槽的圆轴)。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原来这是老彭在出考题,我打酱油去。

网友B:
能否对机械轴进行磁化?磁化方向当然要径向。此法对非铁磁轴不行。

另一个方法是检测涡流,但对绝缘物质轴不行。

网友C:
神马电机? 有刷无刷? 电机的磁路不可能完全对称, 转动起来回路电流肯定会有周期性的波形变化, 从包络线上应该可分析出时序吧

楼主:
电机转向检测是出厂必检项目,所以不管什么电机都要检,电机制造流水线要求测试速度快。

检测方法适用电机种类广是最好不过了。

友情提醒:发此贴,不是为了套技术。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既然是出厂检测,电机轴上没有键槽的还真没见过。
光光的一根轴,怎么能传递扭矩?靠摩擦?

要是不怕花成本,还有个方法:测空气流动方向。轴旋转时空气黏附层也要运动,两个方向上空气压强是有微小差别的。此法可以测光滑轴。

网友C:
按5楼的要求, 4楼的提议作废, 不具有普适性
6楼的气流法可行, 气流探测传感器可以做的很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转向检测是出厂必检项目,所以不管什么电机都要检,电机制造流水线要求测试速度快。

检测方法适用电机 ...

老彭看看测空气压强这个办法怎么样?

网友B:
如果是出厂检测,很奇怪为什么不准碰到轴。
用个橡胶轮,弹性压在轴上是最简单且成本最低的方法。

楼主:
很多小电机出轴是圆的,通过过盈配合将轴直接压进负载部件。

小电机产量很高,一天可出厂上万只。

小电机作为配套件,由总装客户联轴加工。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上万只,也不影响橡胶轮与光轴接触啊。
接触并测量出转向,顶多两秒钟。

楼主:
作为快速检测,动作越少越好。

直径大小相差较大,细的只有1mm左右。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有些电机无出轴,如燃油泵电机,也需要检测转向。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橡胶轮靠上去,不耐磨,不用几天就得换,是个问题。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高速电机转速可达3~6万转,低速电机几转。

有带轴的,还有不出轴的。

最好至少原理上通用。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当初,我在开发产品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着实费了不少神。

后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方法是:
(1)利用转子与定子外壳存在相互作用力
(2)在电机安放托架上,固定安装一个加速度传感器
(3)在电机启动初始时间内(此时加速度力最大),检测外壳圆周切向加速度方向,即可判别电机转向。

  此方法已获得授权发明证书,在产品中得到很好应用,准确可靠。

彭建学  上海

pjy
想到一个传说:风扇吹空盒子......
pjy
想到也是这种方法,启动瞬间的电机的抖动

网友D:
检测启动时的反作用力

楼主:
电机综合测试仪的测试项目不少,对每个测试项目花费的时间需要死扣,否则,产量上不去。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这个方法的好处还在于:能够利用加速度传感器检测电机的振动性能。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这是个好办法。
但条件是:每一种型号的电机都有一种配合此种电机的托架,每个托架上都必须安装对应的传感器。

网友E:
如果是很小的马达,加速度传感器恐怕也不好测试。

楼主:
是的。

外径一样的电机可以共用托架,所以要备有多种可更换的托架。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用高速摄像机,方向和转速都能测出来

网友C:
嗯, 这是我近5年来看到的最有用的中国专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外径一样的电机可以共用托架,所以要备有多种可更换的托架。

测反向扭矩的方法,最大的好处是没有轴伸端的电机也适用。

网友G:
能否利用电流的流向判断?

网友H:
一般人看到这个题,都以为是常规应用场合,惯性思维认定电机是固定死的,这个算脑筋急转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这是我近5年来看到的最有用的中国专利

大蚂蚁说大了,只能说是电机测试行业的一个不起眼,但确实能解决问题的小诀窍而已。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很小的马达,加速度传感器恐怕也不好测试。

微型电机也可以,可以用MEMS加速度加速度芯片(贴片),100块1片。

网友I:
电眼。摄像头加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蚂蚁说大了,只能说是电机测试行业的一个不起眼,但确实能解决问题的小诀窍而已。

彭建学  上海 ...

老彭谦虚了,呵呵, 有实用价值的专利就是好专利. 无实用价值的, 凑数的, 那就只能擦屁股用

pjy
蚂蚁,现在擦屁屁用卷筒纸的,柔软,芳香。

网友J:
MTS 竞争压力很大,很多地方需要死扣

网友K:
都是大牛在讨论啊

网友L:
看惯性方向,电机不固定上电,机壳瞬间抖动,观察抖动方向

网友M:
后主力后助理

网友N:
是个很好的办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微型电机也可以,可以用MEMS加速度加速度芯片(贴片),100块1片。

MEMS加速度芯片,贴片的,手机上用的,才几毛美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