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帮忙改下程序 按下 K1第一次灯点亮,再次按下5次时灯熄灭

楼主(2013-09-27):
现在这个程序是按下 K1灯点亮,再次按下时灯熄灭
要求改成按下 K1第一次灯点亮,再次按下5次时灯熄灭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1^0;
sbit RELAY=P2^4;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t;
while(ms--)for(t=0;t<120;t++);
}
//主程序
void main()
{
P1=0xff;
RELAY=1;
while(1)
{
if(K1==0)
{
while(K1==0);
RELAY=~RELAY;
DelayMS(20);
}
}
}

网友A:
你可以设置一个变量flag,在每一次按键后flag++,然后判断flag的值。当flag为1,2,3,4,5的时候灯亮,flag为6时灯灭并清零。循环即可

楼主:
你好   可以按我的这个程序帮忙改下吗     我是新手不太懂   谢谢!!!

网友B: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1^0;
sbit RELAY=P2^4;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t;

        while(ms--){
                for(t=0;t<120;t++){

                }
        }
}

uchar relay(void)
{
        static U8 c = 0;

        c++;
        switch(c){
        case 0:
                break;
        case 1:
                RELAY = 1;        // ON
                break;
        case 2:
                break;
        case 3: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5:
                break;
        case 6:
                RELAY = 0;        // OFF
                c = 0;
                break;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k = 0;
        bit b = 0;

        P1=0xff;
        RELAY=1;

        while(1)
        {
                bit t;

                t = !K1
                if(t != b && t){
                        relay();
                }
                b = t;

                DelayMS(20);
        }
}

网友B:
前面加一句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网友C:
在你原来的程序基础上改,你好调试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KEY_count=0;
sbit K1=P1^0;
sbit RELAY=P2^4;
sbit LED_F=0;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t;
while(ms--)for(t=0;t<120;t++);
}
//主程序
void main()
{
P1=0xff;
  while(1)
  {
    if(K1==0)
    {
       while(K1==0);
       if(++KEY_count>5)
       {
         KEY_count=0;
         LED_F=0;
       }
       else
       {
         LED_F=1;
       }
     }
  RELAY = LED_F;
  }
}
起始状态是LED灭(如果高电平是亮的话),当你按1次后变量,再按5次才会变灭,依次循环。这个程序有一个毛病就是没有做超时处理。也就是你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按5次才执行灭的动作,如果超时,计数清0,等于白按,还的从新按5次。

楼主:
nefudongfang    你好   我编译出来提示说这句错误能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吗?
                           uchar KEY_count=0;

网友D:
引用 楼主:
nefudongfang    你好   我编译出来提示说这句错误能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吗?
                           u ...

。这个是因为冒号不是英文的冒号吧,

网友E:
这个应该自己练手才行,有视频的话看看视频,然后买个开发板把上面的实验全部做了,

网友F:
遇到问题可以在这上面来求助方法 有了思路自己动手写程序 然后慢慢调试 这样进步是很快的 直接复制代码什么时间才能提高呢

网友G:
    也是新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1=P0^0;
sbit sw=P3^4;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uchar num;
        num=0;
        d1=1;
        while(1)
        {
                if(sw==0)
                {
                        delay(5);
                        if(sw==0)
                        {
                                num++;
                                switch(num%6)
                                {
                                        case 0:d1=1; break;
                                        case 1:d1=0; break;
                                }
                        }
                        while(!sw);
                        delay(5);
                        while(!sw);
                }

        }

}

    试了一下,可以实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