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干扰有危害吗?

楼主(2013-09-27):
有个产品,示波器的地线夹子和探头都接到PCB的GND上,插拔电源适配器,能看到一串几十V的尖峰。

电源适配器是2芯的,只把其中一芯插进零线 或插进零线,都能看到这些尖峰。

问:这是共模干扰吗? 对电路里面的芯片会造成破坏吗?

网友A:
第一次看到楼主发帖。
你把示波器地线夹价到探头上,不与电路板接触,但尽量保持原位置(尽量离电路板的GND近一些),插拔几次电源插头,看看示波器是否仍能看到尖峰波形。

楼主:
不与电路板接触,靠近GND,1mm距离,也能看到尖峰

楼主:
更正

在GND上面贴了绝缘胶纸,插拔也看到尖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正

在GND上面贴了绝缘胶纸,插拔也看到尖峰

这是为了什么

网友B:
电磁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与电路板接触,靠近GND,1mm距离,也能看到尖峰

那么此尖峰是磁场穿过地线夹与探头构成的那个环产生的。

楼主:
不与电路板接触时的尖峰小很多。
电源出来的磁场有这么强吗?电源离电路板很远啊

楼主:
示波器仅用夹子接地,探头悬空,偶尔也跑出尖峰

网友C:
围观LZ发贴。。。。
地线夹子去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围观LZ发贴。。。。
地线夹子去掉吧

夹子去掉,焊一根短线接地,探头悬空,也一样

网友D:
鸟鸟,你一发帖子好大的号召力哟。建议你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一下示波器地夹对大地之间是否有漏电,用感应电笔也可以测,靠近探头引线就知道了。

网友E:
楼主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不要说插拔适配器,就连室内其他设备的启停,如电视空调冰箱等等,我都能在板子上抓到这种尖峰,而且这种尖峰时间很多都是ns级别的,几乎找不到什么器件可以处理它,我觉得还是要评估这些尖峰的能量足不足以导致问题而已。

网友A:
这种尖峰通常不会损坏芯片,但可能对通讯(尤其是无线通讯)造成干扰。
例如,会在收音机中听到“克拉”声。

楼主:
这种干扰属于哪一类呢?怎称呼它
共模电磁噪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干扰属于哪一类呢?怎称呼它
共模电磁噪声?

我还是怀疑你电源或者示波器漏电。

网友C:
之前一直这样直接用探头前端探。

现在探头送了这个装置,就更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怀疑你电源或者示波器漏电。

启停室内其他设备,也有这个尖峰。
示波器是经过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