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MPLAB X IDE总是找我麻烦。

楼主(2013-09-27):
最近一段时间,MPLAB X IDE总是找我麻烦。
好好的一段程序,程序也不大,调试时,时不时出错。现象是出现程序跑到"->"处了。程序地址错误。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no_auto_psv)) _AddressError(void)
{
        INTCON1bits.ADDRERR = 0;        /* Clear the trap flag */
->      while (1);
}

芯片的资源使用情况如下(从MAP文件复制来的)

Total program memory used (bytes):         0xc447  (50247) 19%;
Maximum dynamic memory (bytes):         0x343a  (13370)
只使用了定时器2及中断,和SPI2。

百思不得其解,求助于各位了。

楼主:
芯片为PIC24HJ256,编译器是XC16,IDE是X IDE V1.8版本。

楼主:
中断函数部分是这样的
//设置外设中断,需要手工清中断标志
void Set_Interrupt(void)
{
    //INTCON1,INTCON2按复位默认值
    //清外设中断标志
    IFS0 = 0x0000;
    IFS1 = 0x0000;
    IFS2 = 0x0000;
    IFS3 = 0x0000;
    IFS4 = 0x0000;
    //禁止外设中断
    IEC0 = 0x0000;
    IEC1 = 0x0000;
    IEC2 = 0x0000;
    IEC3 = 0x0000;
    IEC4 = 0x0000;

    //设置嵌套中断
    INTCON1bits.NSTDIS = 1; //禁止嵌套中断

    //设置中断等级
    IPC2bits.T3IP = 5;
    IPC0bits.T1IP = 3;//IPC2bits.SPI1IP = 7;
    //IPC6bits.OC3IP = 4;

    //使能中断
    IEC0bits.T3IE = 1;
    IEC0bits.T1IE = 1;//IEC0bits.SPI1IE = 1;
    //IEC1bits.OC3IE = 1;

}

楼主:
中断处理程序如下:
/*定时器3中断函数,产生0.5秒定时中断*/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 _T3Interrupt(void) {
    //清中断标志
    IFS0bits.T3IF = 0;
    T3CONbits.TON = 1;
}

/*产生1ms定时中断*/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 _T1Interrupt(void) {
    //清中断标志
    IFS0bits.T1IF = 0;
    T1CONbits.TON = 1;
}

网友A:
居然没看明白楼主在说明什么问题

楼主:
/*----出错位置------------------------------------------------------------------
现象是出现程序跑到"->"处了。程序地址错误。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no_auto_psv)) _AddressError(void) //这是PIC24地址出错时的中断处理函数。
{
        INTCON1bits.ADDRERR = 0;        /* Clear the trap flag */
->      while (1);
}
-----------------------------------------------------*/

网友B:
楼主这话说的     IED只是个物体,怎么找你麻烦,人有主观能动性,应该是你没用好

楼主:
;P 版主说得没有错。

网友C:
没有看明白: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no_auto_psv)) _AddressError(void)
这个中断函数名为什么要这样写呢?请高手为我解释一下,谢谢!!!
俺是初学者,想学习一下

网友D:
X比8好用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