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 I2C控制器 read读取16位数据子函数

楼主(2013-09-27):
用的是16位A/D ADS1110  读取数据高八位AD_H与低八位AD_L
用的是ATmega16开发板里的程序只是读八位数据  我改了一下先读高八位 再读低八位  但是低八位数据读取不了
///////////////////////////////////////////////111111
    //
    //Wait();
    if(TestAck()!=MR_DATA_NOACK)
    return 1;      //ACK
    AD_L=TWDR;//读取I2C接收数据
///////////////////////////////////////////////222222
    //
       Stop();//I2C停止
    return 177;

}

末尾////   //
    //Wait();
    if(TestAck()!=MR_DATA_NOACK)
    return 1;      //ACK
    AD_L=TWDR;//读取I2C接收数据      注释 //111111到//222222这部分是自己写的

只能读取高八位数据 不能读取低八位数据  怎样才能读取低八位数据呢

网友A:
这就得遵守 ADS1110  的读写规则了.

网友B:
为啥说不能读取,你程序上有的啊

网友C:
建议仔细看看你用的那个AD的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仔细看看你用的那个AD的datasheet

ATmega8的TWI传数据可以连续读取数据吗
我现在试了 有低八位数据但全为高电平  而且无论读取高八位数据后怎样操作 读高八位数据后都产生的的是非应答

网友D:
读高8位后的ACK是要由主发送的,即读完高8位,单片机应该发一个ACK,然后读低8位,然后再发NACK,然后再发STOP

网友(2015-03-28):
楼主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这种情况le

网友E(2019-04-23):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情况,跪求解决方法,我的qq284708212,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