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三阶有源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3-09-27):
闲话少说先上图

我用OPA4140设计了一个高通三阶有源滤波器,如上图所示。这个电路是参考了《电子滤波器设计手册》这本书设计的。现在板子已经做好,可是却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加上输入信号Vi后输出的信号Vo会有正向的一个偏置,这完全违背了我滤除低频、直流的初衷啊。于是我不加输入,也就是Vi=0,然后再测,发现C1、C2之间的点3处电压为0,而过了C1之后,点1处有一个几十个毫伏的正向电压。我想,加信号时输出的偏置应该就来自这里,很奇怪,这个电压是哪里来的啊?后面我又把R2的值换成1K测试,发现这个偏置电压只有几个毫伏,小了很多,基本接近零了。

所以现在我很奇怪,这个偏置的电压是哪里来的呀?难道跟R2大小有关?我要怎样在不影响滤波效果的前提下消除它?

求论坛个位大神帮忙!!!

网友A:
你给输出或者反相输入段接个等效电阻试试

网友B:
没查到这种运放资料。
据楼主叙述,有可能是运放偏置电流影响。在运放反相输入端串入与R2相等的电阻再看看。

网友C:
偏置电流才10pA,不应该啊,

网友D:
偏置电压不会那么大。电路没焊错的话芯片坏的可能性大。

楼主:
对,偏置电流造成的的话最大应该也就2.2mV,另外,我的板子上有两路这种滤波器,两路测过都是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