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TMS320DM642 一个目标检测算法 帧差法的例子

楼主(2013-09-27):
自己写的程序运行后 效果出不来, 感觉可能是 自己 编的 前一帧减去当前帧的算法 写的不对。因为是利用多帧图像处理的简单例子,无法完成很困扰。 求指点。

网友A:
网上有很多例子,你可以搜索得到,  用OPENCV,也有现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很多例子,你可以搜索得到,  用OPENCV,也有现成的

我想知道opencv里面的相关代码能看到不
你有没有将opencv移植到QT上没   求指导

网友B:
这个不好说明是什么原因   可以先找些相关代码和原理对比分析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opencv里面的相关代码能看到不
你有没有将opencv移植到QT上没   求指导 ...

能移到嵌入式,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移到嵌入式,就可以

以前看到在VC下搞的较多
想安装到QT下  但是没有成功

网友C(2017-03-24):
您好,我注意到您在论坛上有个求助是“求指导TMS320DM642 一个目标检测算法 帧差法的例子”,我现在也正在做这个,不过用的是DM6437的板子,我想请问您这边解决这个问题了吗?如果解决了的话能否把代码发我一份,谢谢了,我的邮箱是liyuanjun1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