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 100 如何ISP下载

楼主(2013-09-27):
已经给nano 通过NU-LINK 下载了ISP_Code_NANO_v2.3.bin ,然后使用isp,接上串口线,在检测芯片是,与串口0 接收引脚相连的led等一直在闪,但是检测不到芯片。

楼主:
板子是 NuTiny-EVB-Nano100.我是参考这个http ://blog.csdn.net/rejoice818/article/details/7736029  下载的固件。之后通过串口下就一直卡在检测芯片上来,请问一下各位大虾,要用串口下还要有其他的设置吗?

网友A:
去新唐 官网下载最新 开发工具 、Nulink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新唐 官网下载最新 开发工具 、Nulink驱动

开发工具和驱动都是最新的,我通过ICP给板子烧进去了ISP_Code_NANO_v2.3.bin ,然后我想通过串口来下载程序,然后引出串口的RXD TXD,在然后我用新唐的ISP下载工具,下载,结果就一直停留在检测阶段。还需要其他什么设置?

网友B:
有选择从LDROM启动吗?上位机打开后。有对下位机复位一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选择从LDROM启动吗?上位机打开后。有对下位机复位一次吗?

有选择LDROM启动,板子上貌似没有复位键,我是把电断掉在接上,之后连上串口线 用ISP下载工具去检测芯片,板子上一红色LED灯一直闪,监控串口数据发现只有写指令,读回的数据没有。

nano小板

nano小板

ICP下载设置

ICP下载设置

ICP下载设置

ICP下载设置

楼主:
有没有大侠帮帮忙啊,我该试的方法都试了,PB15脚接地,复位,断电。都试一直处在检测中。

楼主:
搞定了,谢谢各位大大的指导,nano100 LQFP48封装芯片的串口0有两组映射,分别是13、14脚和25、26脚,其中13脚与一LED相连,我下意识的认为这是用来指示下载状态的,所以一直针对这一对引脚操作,今天无意中接连另一对引脚测试,没想到成功了。后翻阅写资料看到串口0下载是用的是PA14和PA15。看资料不认真惹得祸。

网友C:
我用1.42版去连接M058SS(刷的ISP是M051 V2.3),结果显示是无效的ID,连接失败。

网友D(2014-01-27):
使用下载工具下载啊

网友E(2018-08-20):
请问楼主还有 ISP_Code_NANO_v2.3.bin  这个固件吗

网友F:
看来管脚一定要搞对。

网友F:
另外开发板设计时候可以标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