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啥正电源可以,负电源不行?

楼主: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906860293\QQ\WinTemp\RichOle\SFUH2CBSRVSHZ(L4N_CGSU5.jpg 仿真的时候负电源开始一两秒可以,接着负的很大,求解释!谢谢

网友A(2013-09-27):
C58方向焊对了没,原理上是错的

网友B:
就是 C58方向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 C58方向不对

可我把C58去掉了  也没用啊

楼主:
C58我知道错了,但是我不焊它还是一样

网友A:
上电摸一下,你的7912和7905,有没有发烫?如果不发烫的话,可以在后面加个1K电阻(模拟个负载)试试。还不行的话,把7905吹掉,看7912能不能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我把C58去掉了  也没用啊

第一次试的时候焊没焊C58,如果焊了的话,电流过大,可能把7905或7912发热烧掉,这时候,不论你是不是焊C58,都不重要了,因为芯片已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试的时候焊没焊C58,如果焊了的话,电流过大,可能把7905或7912发热烧掉,这时候,不论你是不是焊C ...

原理貌似有问题  负极不能这样设计貌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摸一下,你的7912和7905,有没有发烫?如果不发烫的话,可以在后面加个1K电阻(模拟个负载)试试。还不 ...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906860293\QQ\WinTemp\RichOle\90(GG[%RTN7X8%4[T{$$)IX.jpg 貌似短路了

网友C:
没有你的PCB的图,没有办法评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短路了

三个腿的片子,一般散热盘与中间那个腿是通的,中间的腿你接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腿的片子,一般散热盘与中间那个腿是通的,中间的腿你接哪了?

中间那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