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反馈电阻问题

楼主(2013-09-27):
为什么要采用下面下面的拓扑呢。

Av=1+R2/R1这个,我心理面记下来了,看了书上也没有看明白为什么加上R2就是反馈作用呢。哪个朋友能够分析下。
下面这个是datasheet上面图。

下面这个是书上面的,书上面讲的讲到反馈的时候话锋一转我就不明白了。不知道是书上面没说明白,还是我理解有问题。

网友A:
就是输出电压参与到输入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输出电压参与到输入来了

这个我知道啊,但是我想知道这个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最好能结合运放内部来解释。

件的放大器一样,只不过没有用到开环放大倍数,而用虚短概念,加上外部电路的电特性,就可以分析这个电路了
电压与差分增一决定了,这就形成了平衡过程。最后,二端口趋近相等,又不相等(相等了,输出电压就等于零了),这个概念很重要,其实跟分立器
输出电压也要符合运放的内部开环公式,VO=Ad(V+ -V_);反蚀电压是由外部电路决定的,也就是说输出电压决定了反蚀电压。输出电压多少是二个端口之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输出电压参与到输入来了

比如这个比例关系Av=1+R2/R1

为何那样接 线就可以实现这个式子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这个比例关系Av=1+R2/R1

为何那样接 线就可以实现这个式子啊。

看看运放 的 虚短虚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啊,但是我想知道这个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最好能结合运放内部来解释。 ...

反馈电路在运放之外,从运放内部不能解释。
其实,解释就在你贴的最后一幅图那一页上。

网友C:
运放放大的是差模电压信号,即放大Vin+-Vin-的差,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为A,那么经过运放放大的开环输出电压理论上是A(Vin+-Vin-),由于A很大,开环放大的输出会饱和。而采用你的第一个图中所示,通过R2和R1分压电路后,把输出电压Vo的一部分电压Vo*R1/(R2+R1)反馈到运放的负输入段Vin-,从而形成负反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啊,但是我想知道这个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最好能结合运放内部来解释。 ...

即便是私人老师也不是这样结合“内部”来解说的
譬如,讲欧姆应用只考虑两端VI关系,不说电阻内部电子运动,不说电池化学电势,也不结合导体任一截面电荷流动

网友E:
模拟电路的书上解释的很清楚,翻翻吧。

网友F:
虚短虚断,看看模电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虚短虚断,看看模电书!

虚短和虚断和反馈电阻有关么。虚短和虚断我有理解过。

反蚀深度越深,越接近虚短,反蚀不深,二端口的误差会拉大,可以仿真下,差分增一越大,越接近虚短

网友D:
引用 楼主:
虚短和虚断和反馈电阻有关么。虚短和虚断我有理解过。

内部电路决定了各端子的特性——譬如两虚——,此后外部电路只考虑引用这些特性

网友G:
就是个虚短虚断

网友H:
图1.4是OTA,分析与通用运放有所不同。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即便是私人老师也不是这样结合“内部”来解说的
譬如,讲欧姆应用只考虑两端VI关系,不说电阻内部电子运 ...

你可以把运放的开环增一公式代进去,不用虚短的概念,进行闭环分析,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J(2014-06-13):
这么解释吧,处于线性区且负反馈运放总是有一种“趋势”,就是让“两个输入端的电压相等”即虚短,这里为同相输入,假设输入增大或者减小,那么运放要让反相端电压“追随同相”,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通过增大或减小输出端,以此通过来影响R1、R2上电压,分压比是固定的,R1和R2上分压,也就是反相端电压VN=Vout*R1/(R1+R2)=VP=Vin,所以Vout=(1+R2/R1)*Vin。
你可以想象反相端是一个支点放在地面(因为其电压必然在0V以上),R1和R2就相当于一根杠杆上的木棍,阻值大意味着长度长,现在增大输入就相当于把支点垂直上移,那么杠杆的最右端必然提升(输出增大)。

网友K:
把握以下几点,什么样的外接电路,输入输出关系都能推导出来:

1) 开环增益无穷大,如果输出电压为有限值,净输入电压必为零(即同相、反相输入端电压相等);

2) 输入阻抗为无穷大,即同相、反相输入端均不从外电路索取电流,也不供给电流;

3) 对于特定的运算放大器,只在特定的输出电压范围内(即轨电压),上述关系成立。

网友L:
16楼的那个图,在冈村的《OP放大电路设计》里有,有个支点,看起来更清楚:

类似,对于反相放大器的类比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