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多路输出电源负载问题

楼主(2013-09-27):
对于低成本、低功率的多路输出电源,其技术规格书常常显示,为了维持调整率,必须为其中一路或多路输出施加最小负载。

为了解释其原因,以下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三路输出电源的工作原理图。

Input——输入;Output——输出;Line filter——输入滤波电路;Rectifier——整流电路;Switching——开关电路;Control——控制电路;Detect——输出检测

楼主:
在该图的中部靠右侧是变压器的三个输出绕组。

在输出1(+5V)上,变压器的输出得到整流并滤波,从而提供稳定的直流输出。如果该输出电压不在设定电压的水平,比如由于负载变化导致,电源将自动校正。实现这一功能的过程为,首先检测输出电压,将其与内部参考电压进行对比,然后通过光电耦合器将信号反馈至控制电路。该控制电路将相应的调节变换器的脉冲宽度。该路输出的调整率通常为1%至2%。

然而,在输出2和3(+V和-V)上,可以发现并没有反馈至控制电路。这些输出称为“半调节”输出。例如,如果输出2的负载增加,则输出将略微降低,但不提供任何自动校正。该压降在规格书中表示为负载调整率,通常为3%至5%。

关于最低负载,如果输出1上的负载很小或完全空载,则输出将仍然保持在设定电压,但开关变换器脉冲宽度将变得极小。输出2和3上的输出电压由于脉冲宽度极窄而大幅度降低,特别是当输出负载为满载时,12V的输出电压可能降至8V。

相反,如果对输出1施加满载,但输出2和3不施加任何负载,则2和3上的电压将上升,从而12V的输出可能会超过14V。

输出1上的负载变化对“半调节”的输出2和3的效应在很多场合中都称为“交叉调整率”特性。

电源设备的制造商对输出1指定了最小负载要求以提醒客户,通常为10%。还可以在输出2和3上指定最低负载,从而进一步实现更佳的调整率规格。

楼主:
在不指定最低负载的情况下进行操作,通常不会导致电源故障,但将对用户的设备造成压力。

某些产品,例如TDK-Lambda的MTW系列,采用两个调节电路来改善电源的调整率规格,其中一个用于为输出1供电,另一个为输出2和3供电。请注意,V2和V3都通过控制电路进行检测。

AC input——交流输入;Inrush current prevention/input filter circuit——浪涌电流抑制/输入滤波电路;Input rectification circuit——输入整流电路;Current detection——电流检测;MOSFET switch——MOSFET开关;Control circuit——控制电路;Auxiliary power supply——辅助电源;Output current smoothing circuit——输出电流平滑电路;Over voltage protection circuit——过电压保护电路;GND (G1)——接地(G1);V1: Output——V1: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