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时间的计算

楼主(2013-09-27):
一般我们都能看到现在的智能手机都有那个手机电量还能用多久,好点的APP,也有像看电影能用多久,上网能用多久,这个电量是怎么测出来的呢,下面我们来介绍介绍:

首先先解释几个概念:

1.电流以及电流的单位

电流被定义为电离子的定向移动,我们称之为电流,其单位为毫安或者安培(MA/A), 1安培=1000毫安

2.充入电流

充入电流指,当前利用某种充电方式充入到手机每小时的横向电流。

3.AC充电与USB充电

我们称AC充电为直流充电,也就是通常插着充电器充电,USB充电就是将手机通过USB数据线接入PC端的充电方式。通常我们默认为USB的充入电流为AC的充入电流的二分之一,AC = USB * 2,一般情况下,PC端的USB充入电流为500MA/H,AC的充入电流为1A/H,但是由于硬件的制造商规格略有不同,数据上会存在差异。

4.电池容量

查看电池容量的方式很简单,数据就在电池的背面,一目了然。

ok,有了以上4个结论,我们可以大概计算出一块电池从没有电,到满电的充电时长了。

设,一块电池的容量为X毫安,充入电流为Y毫安/小时,那么就有结论 H = X/Y,举例:一块1500MA容量的电池,用USB充电需要1500/500 = 3小时,用充电器充电需要1500/1000 = 1.5小时。请注意,充电电流系数可能会有所差异,但是差异不会很大,那么也就是是说得出的充电时间也不会差得太多。

那么这个时候有个问题出现了,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发现,android的API没有给开发人员提供获取电池容量的API,其实这个也不奇怪,因为,你很可能买了个HTC的手机之后又换上了一个山寨的1800MA大电池,也就是说硬件是不提供获取电池容量的芯片的,那么android的sdk也自然无法获得这个数值。那既然上面的公式是不是对开发来说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呢?

其实,还是有价值的,我换了一个思路来计算,从产品和技术两个角度去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你必须第一时间计算出充电时间后呈现给用户,因为这是用户所期待的核心价值,不可违背。我调查了一下市面上的电池容量,差不多一般都在1200-1800MA,1800MA的电池应该说是大屏幕用的电池了,所以我取了一个平均值1500MA,当用户首次使用电池管理软件的时候,我统一使用1500MA作为计算标准,计算出充电时间,由于电池容量很可能会不符合当前手机的电池容量,所以时间上会或多或少有所偏差,但是这个没关系,我首先解决的问题是解决用户的期待感!接着,充电开始了,我会记录充电1%电量所花去的时间,然后就可以计算出来充电100%所花去的时间,根据充入电流系数X,就可以大概的得到这块电池的容量了!之后保存这快电池容量的数值,当用户下次充电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获取这个数值进行时间的计算了。

结论与公式:

1.锂电池充电时间计算公式:x(电池容量) y(充入电流系数) h(充电时间)

h = x/y

2.android开发中获取电池充电时间的基本思路:

a.获取充1%电量所花费的时间h(电量百分比这个可以通过api获得),计算出冲100%所花费的时间H, H 约等于 h * 100

b.如果是USB充电,那么电池容量约等于 500 * H,如果是AC充电,那么电池容量约等于 1000 * H ,注意单位都为毫安,我们将这个结论定义为A

c.那么下次再充电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b的结论应用公式1,就有结论:

ACTime(小时) = A/1000

USBTime(小时) = A/500

PS:1000和500单位都为毫安,这两个数值是物理学上给出的粗略系数,但是对于电池管理来说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

网友A:
不错。现在软件太方便了,我们都懒得去算了。

网友B:
嗯,不错的计算方法……

网友C:
貌似不复杂的样子

网友D(2014-02-11):
这个计算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