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学习STM32菜鸟问时钟初始化函数问题

楼主(2013-09-27):
我最近刚刚接触STM32,用的3.5版本的固件库函数,怎么样去调用函数初始化系统的时钟?
我看过有些例程用systeminit()函数,那怎么去控制它的时钟频率呢?
而且3.5的库好像有点不一样,我看里面的例程就没有时钟的初始化,怎么回事?时钟不用初始化么?

网友A:
system_stm32f10x.c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stem_stm32f10x.c

为什么我看的库里面的哪些例程都不初始化时钟?

网友B:
如果是自己练习的话时钟不做初始化就用8M的内部RC时钟很多时候也没问题的. 不过做产品这样多半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看的库里面的哪些例程都不初始化时钟?

怎么可能呢: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呢

:(   MAIN函数里面确实没看到调用 systeminit() 或者对系统时钟做处理  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IN函数里面确实没看到调用 systeminit() 或者对系统时钟做处理  0.0

再调用main()之前,执行了systemin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自己练习的话时钟不做初始化就用8M的内部RC时钟很多时候也没问题的. 不过做产品这样多半不行. ...

那做产品的话,这个系统的时钟是要自己去配置还是调用systeminit(),这个函数是不是默认外部8M的晶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再调用main()之前,执行了systeminit()

启动文件里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 Reset handler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文件里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如果我想去设置这个系统时钟应该怎么去设置呢?  他这个是系统默认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去设置这个系统时钟应该怎么去设置呢?  他这个是系统默认的?
...

SystemInit()里,想要自己修改,那结合你的需求(外部晶振,各总线倍频..)

网友C:
主要还是结合外围电路做一些调整吧

网友D:
先看看时钟树,再看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