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WPG LED论坛,想问问大伙战术手电是怎样的?

楼主(2013-09-27):
这种手电需要单片机控制吗?还是战术开关的特性,查询了下资料,还是不怎么明白其特性作用和相关原理,还请大伙说说,LED狂人给解解惑。

网友A:
战术手电就是有几种模式,比如长亮,爆闪,SOS闪等模式。是用一个小单片机控制的,开关只是给个外部触发而已,就是一般的轻触开关。一般战术桶还有个攻击头的

网友B:
表示木有听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战术手电就是有几种模式,比如长亮,爆闪,SOS闪等模式。是用一个小单片机控制的,开关只是给个外部触发而 ...

高手在此啊,确实如此,知道这个,只是自己不会做这个程序

楼主:
就是这样啊??有这些闪就是战术手电了吗?  那战术开关也只是普通按键?
实际上战术手电只是软件上实现的有换挡,爆闪,SOS,警闪之类的手电?

楼主:
@LED狂人 程序不难写呀,没什么复杂的算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啊??有这些闪就是战术手电了吗?  那战术开关也只是普通按键?
实际上战术手电只是软件上实现 ...

就是这样啊,本来常用的手电的话给我们一般人用的话,就一关一开就足够了;战术开关多了闪烁开关而已,具体的闪烁频率我就不知道;实际上的战术手电就多了到程序而已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LED狂人 程序不难写呀,没什么复杂的算法

对你们是不难,对我就是天书 啊

楼主:
哦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