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简易示波器制作要点

楼主(2013-09-27):
1:为防止电源变压器的漏磁对示波管工作的影响,示波管应进行屏蔽。
2:电源变压器应设置在仪器的后侧,并采取屏蔽措施,必要时应调整变压器的安装方向。
3:差分放大器用的半导体三极管要配对使用。
4:为减小仪器的体积,应把电路分解为多个印制电路板,如Y轴前级板,X,Y输出级板,示波管线路板及电源电路板等。
5:调试时要注意不要使+110V和-500V空载,以免滤波电容被峰值电压击穿。
6:Y轴灵敏度和衰减器的调校:将幅度为0.8V,频率为1KHz的标准方波送入Y轴输入端,衰减器置于“1:1”挡,调节R11电位器,使荧光屏显示的矩形占满8格,然后将衰减器分别置于“1:10”挡和“1:100”挡,在信号幅度调到适度时,调节C1及C2使波形没有失真。
7:X轴扫描速度校准:分别送入周期为20ms,0.1ms,1μs的方波信号,分别调节R19~R21,使波形同步占满10格。

网友A:
总结的很好

网友B:
示波器制作要求是蛮高的

网友C:
还是要多总结

网友D:
总结的的确是不错

网友E:
适用于用示波管的老式示波器。

网友F:
顶一下,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