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关于TMS320F2802的烧录程序锁死问题

楼主(2013-09-27):
(无正文)

网友A:
最近也遇到了网友发现这些问题   如果你买来的新芯片  连接上之后发现解不了锁  说明片子是拆件
如果烧写成功过  第二次不行了  需要unlock   不知道什么原因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遇到了网友发现这些问题   如果你买来的新芯片  连接上之后发现解不了锁  说明片子是拆件
如果烧写成 ...

版主也不知道吗?

网友B:
不能在全FF的情况下unlock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也不知道吗?

具体原因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在全FF的情况下unlock吗?

不能  需要输入密码  但是输入了 没用  解不开  你有何见解?

网友B:
不好意思,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在全FF的情况下unlock吗?

烧写代码的时候一般不会出现unlock的  出现这个  就说明已经检测到被锁了
我现在想知道除了点击lock还有什么可能让它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写代码的时候一般不会出现unlock的  出现这个  就说明已经检测到被锁了
我现在想知道除了点击lock还有什 ...

可不可以不输入密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不输入密码?

可以   默认是全FF  你可以修改之后lock    就会被锁
然后输入密码可以un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默认是全FF  你可以修改之后lock    就会被锁
然后输入密码可以unlock ...

版主 我现在遇到的就是连接上之间要解锁  输入密码没有用  解不了锁! 没招了  换芯片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 我现在遇到的就是连接上之间要解锁  输入密码没有用  解不了锁! 没招了  换芯片看看 ...

这样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只能换芯片了

估计是烧写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未知的情况。例如,烧写地址错误什么的,你是用工具烧录还是程序? 在CSM里面是否配置正确,可以暂时不做CSM,等全部功能实现后再做那一块。

        全FF也可以烧录的,  前几天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我明明没做CSM方面的任何操作, 但是,程序烧录后,出现了全FF加锁的情况,点击 unlock 解决, 我是通过USB升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烧写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未知的情况。例如,烧写地址错误什么的,你是用工具烧录还是程序? 在CSM里面 ...

谢谢你的分享   很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烧写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未知的情况。例如,烧写地址错误什么的,你是用工具烧录还是程序? 在CSM里面 ...

谢谢你的指导  我再看下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就分享出来吧   供大家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就分享出来吧   供大家学习

还没有解决呢 换了芯片好了 不知道跟程序也没有关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解决呢 换了芯片好了 不知道跟程序也没有关系呢

OK   以后用的时候注意些就可以啦

网友B:
@zhangmangui  @liangyu888   今天早上烧程序,把片子烧坏了,程序烧到一半就不动了,结果,再次烧录的时候居然出现上锁了。尝试按解锁不行,发觉芯片在烧写过程中,估计把CSM寄存器地址段给烧录了未知数据……结果废了。  最近烧的厉害,有时候芯片温度太高,猜想应该要坏了,结果真的坏了……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zhangmangui  @liangyu888   今天早上烧程序,把片子烧坏了,程序烧到一半就不动了,结果,再次烧录的时候 ...

dsp烧写最怕的是突然断电或者烧到一半停止   如果上电后发烫 那就说明坏了
烧了你去测电源   肯定是短路的
具体原因不好说   你在确认一下  防止下次
可以到TI官网申请样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sp烧写最怕的是突然断电或者烧到一半停止   如果上电后发烫 那就说明坏了
烧了你去测电源   肯定是短路 ...

:lol应该是烧录出错吧,之前看到过贴子,这种看运气,这块芯片出现过这种情况好几次了,就这次倒霉了。不过,听说2812停产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烧录出错吧,之前看到过贴子,这种看运气,这块芯片出现过这种情况好几次了,就这次倒霉了。不 ...

木有   2704都还在生产   听TI工程师讲
TI芯片要停产两年前就开始通知   目前还没有得到停产的通知
还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木有   2704都还在生产   听TI工程师讲
TI芯片要停产两年前就开始通知   目前还没有得到停产的通知    ...

好的。谢谢哈。

楼主:
最近又遇到这个问题了,有的换了新的芯片还是解不了锁,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烧录出错吧,之前看到过贴子,这种看运气,这块芯片出现过这种情况好几次了,就这次倒霉了。不 ...

烧写时候能连接上,但是就是解不了锁,怎么继续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烧写时候能连接上,但是就是解不了锁,怎么继续烧。。。。。

烧写能连接上,表示你的驱动没问题,与芯片本身没有多大关系吧。  解不了锁,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之前是因为DEBUG时间过长,导致仿真器时钟出现了问题,形成了报错,后来好了。如果断电后,还是解不了锁,那么证明芯片中的CSM块已经被错误的改写过。这个好像没有办法了吧。   建议项目在完成之前,可以先不调CSM相关的程序,等全部完成后,再来执行这一步。

楼主(2013-10-29):
引用 网友B:
烧写能连接上,表示你的驱动没问题,与芯片本身没有多大关系吧。  解不了锁,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之前是因 ...

学习了 谢谢

网友C(2014-03-15):
我昨天一连锁了3个2808  也是那样下一次不能下第二次  有的直接下一半就死机  版主给点资料嘛:)

网友D(2015-09-24):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烧写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未知的情况。例如,烧写地址错误什么的,你是用工具烧录还是程序? 在CSM里面 ...

请教下您点击unlock解决怎么弄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您点击unlock解决怎么弄的啊?

当时没怎么弄,快半年多没搞DSP了,记得当时可能是自己的不良操作引起了这些错误,当仿真连上时,说明芯片内的物理ID这一块没坏,但是,对于DSP本身没有价值。我也总是连上,然后要烧的时候,被锁了,然后尝试的点击unlock,就好了,如果点击了还不行,那就只能考虑换芯片,毕竟DSP相关的芯片,在烧写这一块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另外(玩了快一年半的TIM系列,芯片一锁死也基本报废了。。。难道这是TI产品的通病吗)。。。

网友E:
锁死了,就换个新的芯片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指令解除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