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保护

楼主(2013-09-27):
就是我想问下,用软件做短路保护,检测到短路,然后控制相关的MOS管关断,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比如烧MOS管什么的;

网友A:
响应速度快,可靠关断,完全可以

网友B:
保护一般都是硬件,软件有做的,但是可靠性相对来说可能还是不如硬件

网友C:
单从保护的角度看, 是的, 有软件方法的.
但是一定是先有硬件为基础. 常见的软件保护象过热,过载, 过压等等.
而短路保护, 由于要求响应时间很快, 一般均由硬件来实现.

网友D:
要看软件的处理速度是否满足器件器件的过流承受时间。

网友E:
最好还是软硬结合. 硬的做最坏的保护处理.

网友F:
用限流保护开关吧,一般都是几个us的反应时间就可以关断输出,比如SGM2551A,2uS的反应时间。

网友G:
建议用硬件,响应速度快!

网友H:
哼!…多此一举!…

网友I:
完全没问题,我已经用过了,很好。

网友J:
用软件关断太慢,都是单片机惹的祸,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K:
硬件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