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与电脑之间的数据传输

楼主(2013-09-27):
我要做一个连续采集模拟量的系统,采集数据在1000个以上,如何把这些数据传到电脑上,进行分析处理?单片机有这么大的存储空间把这1000个数据存下来吗?要扩展?能不能用单片机把这些数据用曲线的形式描述在显示器(lcd)上?哪位指点下,12位的ad转换,atmega128芯片。

网友A:
看看你的eeprom有多大,就知道了可不可以储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eeprom有多大,就知道了可不可以储存。

跟EEPROM有嘛关系。要看RAM大小。

网友B:
atmega128有升级版,ATmega1280片内RAM为4K,ATmega2560片内RAM可达8K,不用外扩RAM了。至于与主机通讯,除了串口就是USB,如果通讯速率要求1M以上,至少也要换USB接口。XMEGA系列有USB接口,12位adc都有了。

还有LCD的事儿,看你打算用哪一种,如果是TFT真彩显示,你就换ARM芯片最恰当。其它那种字符或者黑白点阵的,有没有没有多大意思,如果采样速率高,它根本显示不了,没有实用性,不如微机上随便写个程序更简单。

选型是很麻烦的事情,好在ATMEL有一些新的系列,以上都用过,很好用。如果不考虑芯片价格,小批量或者学习用,完全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EEPROM有嘛关系。要看RAM大小。

你可以把数据先保存在EEPROM啊,这样就不会占用RAM。要是你把数据都放RAM中,那个单片机会有这么大的RAM

网友C:
采集的数直接回传给电脑   或者直接用算法处理一下  把一千个数在单片机上直接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