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编译没有异常,但运行程序,就有一行语句没有执行。

楼主(2013-09-27):
无意中把一段代码写成这样:

....
.....
a=b;
a=a-c;
.....
......

代码就是这样,a、b、c都是普通的变量。
a=b;这一行没有执行,相当于直接忽略掉了。
这正常吗?

网友A:
也许是代码优化的结果, 得看整体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代码优化的结果, 得看整体代码.

可能,不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B:
如果是局部变量是可以这样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局部变量是可以这样优化的

a是全局的,其它两个是局部的。我用的是IAR的编译器,我发现优化选项默认是中等。

顺便几个疑问也想请教一下大家
①如果程序编译时没有优化,是不是所有变量就跟加了volatile关键字一样的效果,
②volatile修饰的变量,个数上有没有限制,程序里有很多的volatile变量行不行,以前貌似听说太多了不好?
③大家编译程序一般优化不?选择优化的话,哪些方面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