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该程序的运行时间,应该如何操作呢

楼主(2013-09-27):
用ccs编写好一个程序后,加在到开发板上进行硬件仿真,现在想知道该程序的运行时间,应该如何操作呢?哪位朋友给讲解一下,多谢了。

楼主:
我用profile-.>clock统计时间,但时钟周期数超过了clock的最大值。有其他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在仿真器状态下的运行时间要大大慢于独立运行的时间。所以,准确测量需要脱离仿真器

网友B:
试试用CLK_gethtime()

网友C:
ccs上就可以完成计算运行时间  不知道你看过手把手教你2812的那本书吗   上面有详细讲解

网友D:
硬件仿真调试。

网友D:
或者定时器,串口输出。

网友E:
要么gettime, 要么就分断点测试间,不行,就把程序拆开分段点,

网友F:
反汇编后,查手册逐条计算每条汇编指令所要花费的时间。

网友G:
用示波器测量引脚波形,可以知道程序运行的时间花费。

网友H:
设置断点,计算时间的。

网友H:
或这上会用定时器,然后串口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