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发生器问题

楼主(2013-09-27):
基于FPGA设计一个波形发生器,基本要求能发生三种波形,最好能在LCD上显示的!!!求设计思想,还有个模块设计的具体想法

网友A:
波形发生器为啥要在LCD上显示?

网友B:
去网上直接下DDS软核吧+DA模块(高速DA一般要)+运放(高速运放了,低噪声,最好是轨到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网上直接下DDS软核吧+DA模块(高速DA一般要)+运放(高速运放了,低噪声,最好是轨到轨的) ...

方案还蛮好的,我借鉴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