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问题

楼主(2013-09-27):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盗版问题,我用cadence 画pcb的时候总是出现几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帮我讨论一下。先谢谢啦

1.最严重的就是覆铜的问题
a.有的时候完全覆铜不成功,一旦变成网格格式,覆铜就会消失。去掉再覆铜,仍旧没用。把文件给同事,让他们帮忙,就好了,是我电脑里面设置有什么问题么?
b.虽然设置好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把不同的net点也一起覆铜进去,也不知道怎么修改。
c.有的时候孤铜没有办法去除。如果动一下和孤铜相关的线或者via,就可以去除,但有的时候会导致覆铜也一起消失。

2.设置好的via形式,不知道为什么画着画着又变成他原来的默认via,觉得有关的是,我有的时候会原理图有小的改动而重新导入netlist。

3.再导出nc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有所变动而重新导出钻孔文件,但是drill legend的位置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同一个位置,有什么办法改变位置?

这些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盗版,还是说本来就是会这样的?是设置上的问题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大家遇到什么问题,也贴出来吧,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我用的版本也有问题,铺铜以后,如果再修改走线,或者增加VIA的时候,软件就会报错关闭,都没法保存修改后的文件

网友B:
覆铜的问题,这个貌似和Static/Dynamic Copper有关。会不会是没有做Thermal Pad?

网友C:
铺铜都是手动铺铜,静态铜,我使用的软件也是盗版的,**之后的,估计你是**不完全吧